求助:AB-SLC500 PLC与笔记本通讯

楼主(2004-10-27):
我用笔记本电脑通过AB-1747-CP3串口电缆与AB-SLC500 PLC(CPU是1747-L531)连接,想读取PLC的程序,RSLOGIX500软件版本是3.01.09.02,RSLINX版本是2.1的,配置采用DF1协议,通过RSLINX可以看到厂家给PLC起的名字,但是用RSLOGIX500软件上传程序时系统提示“目标接点不是SLC500控制器”,请教各位大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在组态的时候,CPU选择的型号不对!

网友B:
RSLogix500的版本太低,不支持E系列的L531处理器。建议用5.0以上的RS500试试

楼主:
谢谢你,吁吁,的确是RSLogix500的版本太低,今天我换了一个5.3的版本就连上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