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控制阀的问题

楼主(2004-10-27):
各位老师好: 现有一台设备使用气电混合控制,上电后电磁阀打开20磅的空气通过一个温度控制器,两个最小压力控制器(专业英语译得)来驱动一个气体薄膜控制三通阀.现在温度控制器上的气体温度表显示的温度是正确的,但达到它所设定的动作值时三通阀却不动作.由于本人对于气体控制是一个门外汉,希望得到帮助.在此多谢各位了!!!

网友A:
首先有两个问题问你:1 .加热所需的热媒是什么? 2.你所说的气体薄膜调节阀是可以控制阀门开度还是两位式的阀门?(感觉应该是两位式的)

网友B:
"最小压力控制器"什么东西啊??是否有调整手柄啊?温控开关有设定键吗??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有个检修的办法,拧开气控阀的进气端看是否有压缩空气,依次向上查看,问题基本上是在温控开关和压力开关上,可能是没设定好。因为气控阀只要有压缩空气就会动,不排除他坏掉了。

楼主:
谢谢两位了! 这个气体三通阀是一种无极定位的,正常时可以定位任意一个位置,据此调节管道内液体的流量,当然它是根据温度控制器的信号定位.操作工只能给它启动或停止的信号.现在测试了开关正常,也就是说它现在只有全开或全关的功能,而不能节能了.而气体温度传感器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动作的,直接给一个变化的压力信号给最小压力继电器(或称选择器);另一种则给一个信号给温度控制器,通过温度控制器所设定的动作温度再给一个信号给另一个压力继电器,它们测量的是两种低温冷媒.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使三通阀达到一个最佳位置以此来调节第三种液体的流量. 这种设备是美国进口的,只有外文资料译的半通半不通的说明书,我想自己来处理.说明书里面所说的就是什么压力继电器,又叫什么特殊微压计.我还真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所以求助各位了再次感谢!!!

楼主:
您好: 如果您对我的求助有心帮助的话请留下email,我可以发邮件将气动控制原理图发过去。谢谢了!!!

网友C:
这是一个气动调节阀在加热中的应用。em: gongc@szforesight.com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另外问问你:什么专业毕业?

网友B:
E.ren@163.com 有兴趣看看,最好再来张现场照片。尽量吧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心,由于我不小心误操作把图给删了,我又得重画了.可这几天时间太紧,没来得及.对不起各位了!问题还放在那里了,因为不太影响使用,先拖一拖吧!不过我上次又查了一次,像是控制器的问题.这东西是美国一个POWERS公司的产品,有它的一张说明书,全英文的,我看不懂!

楼主:
我高中毕业,目前从事的是是中央空调技术方面的工作,自动控制对我来说很重要但也很复杂,很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D:
它可能是一种三通混合阀,蒸汽与冷水混合,输出一定的温度的热水,用温度传感器控制三通阀的混合比例

楼主:
是的,关键是现在它不动作了.

网友E:
先确认三通阀是否有电源通过,有的话检查三通阀;没有的话检查温度控制器,“最小压力控制器”是否动作了,再不是的话检查三通阀的其他控制元件及线路。请问楼主你的整个系统是怎样控制的

楼主(2004-11-28):
三通阀是不通电的,它由气体控制.最小压力控制器是否动作从外面看不出来.

网友F:
请提供线路图和实物图片,这样容易分析原因. 我的mail:fishmanfirst204@yahoo.com.cn

网友G:
气动控制信号是0.2-1.0kg.f/cm2.气动薄膜调解阀应该有气动阀门定位器。

楼主:
我前几天又去看了看,发现只要把那个温度控制器动动,压力马上下来了,阀门可以定位在某个位置,看来还是温度控制器有问题呀!

网友H:
发电气控制原理图过来,并附上电话和传真,我会给你解决的 E-mail:xiebaoyong@maxonic.net

楼主(2005-05-17):
那个问题我不用管了,因为我换了工作了。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