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控制卡

楼主(2004-10-27):
我要做的是用这个控制卡去控制一个二维的平台,平台由安川的交流伺服两轴驱动 这个台子要跟着一个运动的物体在动(范围不是很大),因此要求我这个 平台的加速度要很大,也就是我用的这个卡必须要响应很快。运动物体的位置 我通过别的方法得到,然后把位置信号给控制卡,要求我的平台立刻运动到这 个位置。(我要跟的这个物体运动没什么规律,而且是一直在动的) 用什么卡比较合适呢?我查了PMAC、GALIL、固高等等,但是不太了解 本人是个学生,没什么经验,所以想请教各位大虾,多谢大家

网友A:
PMAC卡肯定能实现您的要求,如果感觉PMAC卡价格贵,也可以考虑BALDOR卡,这也是一宽性能非常好的控制卡,价格比较低,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自带I/O,支持B,C,等语言编程,自带MIN,T语言开发平台,速度很快,CPU频率120M,有1M内存,支持台达人机界面。有兴趣可以联系我,大家交流交流,我的邮箱:sysongs@163.com 联系电话:13840146961

网友B:
就您的使用条件和要求而言,我觉得不知道什么卡能满足您要求。 您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指标,从动平台的允许滞后是多少?主动物体的运动速度能有多快?这些指标没有的话,很难选到合适的控制卡。另外,您要求卡的响应快,固高我不清楚,至少 PMAC 和 GALIL 的响应都比伺服电机快,所以对响应速度的瓶颈应该不在控制卡上。会限制您系统整体响应时间的,恐怕还是会在电机或者被跟踪物体的位置获得上。

网友C:
tophow:你好!在你还没有选择此控制卡时烦请浏览一下敝公司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我司是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核心的开发,生产和销售。亦希望能来电交流交流。电话:0755-26722751

网友D:
你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关键是你反馈位置的传感器类型是什么?信号形式?这些搞清楚了,别的都不是难题:两个轴的运动,撑死了就是个圆弧插补,你提的运动控制器都能满足要求,问题是你有多少钱,少了你买不到;我这有几款控制器,能满足你的要求,价格比他们都便宜,请查阅:http://bjyes.gkong.com,如果想详细了解其功能,可直接下载手册,免费的。

网友E:
我有你想要的产品和方案,如果想具体交流的话,电邮sg_li@126.com

网友B:
只有我没有做广告,是不是亏了? 因为问题提得太笼统,显然得不到有意义的回复,只能收到一堆广告。

网友D:
to刘岩利 我可没有做广告,我是为了解决tophow的问题,给他思路而已。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现在也觉得没必要选购那种功能很全的卡,只要有位置反馈,告诉它到哪儿它能立刻到那儿就行了,呵呵。

网友F:
tophow:其实用我给您推荐的Galil DMC-1843就可以满足要求,现在就等Stage交货了!(王剑锋)

网友G:
可以用国产的mpc02-2A运动控制卡,PCI接口,可用Vb,Vc,c++等变程,2周控制带插补,2轴编码器反馈,性价比高,上手容易,售后服务、技术支持也很到位。有兴趣可以找我联系!

网友H:
TO tophow: 您可以考虑采用国内自主研发的2轴/3轴/4轴运动控制器来实现,性价比高,技术服务也能保障,可以配合用户做二次开发. GT-X00系列运动控制器是固高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一类通用型4轴运动控制器, 它拥有GT-X00-SV、GT-X00-SG等多种型号,应用十分广泛,从简单的点位控制设备到复杂的连续轨迹控制设备如雕刻机、测量机、数控机床、加工中心、机器人等均可适用。 技术特点 1.采用高性能DSP和FPGA 技术 2.每块卡可控制4个伺服/步进轴 3.可编程伺服采样周期,四轴最小插补周期为200微秒 4.运动方式:单轴点位运动、直线插补、圆弧插补、速度控制、手脉输入、电子齿轮 5.可编程梯形曲线规划和S曲线规划,在线刷新运动控制参数 6.所有计算参数和轨迹规划参数均为32位 7.硬件捕获原点开关和编码器Index信号,实现高精度机器原点位置锁存 8.可设置跟随误差极限、加速度极限、控制输出极限等,保证控制安全可靠 9.PID数字滤波器,带速度和加速度前馈,带积分限值和偏差补偿(SV卡) 10.网络接口(以太网、Profibus-DP、RS232、RS485)(选件) 11.用户可定义坐标系,便于编程 12.板内设有存储用户命令的循环存储缓冲区,提高通信效率 13.提供Windows 98/2000/NT设备驱动程序及示教软件 14.提供DOS环境下C/C++/VC/VB/Delphi函数库以及示例程序 控制输入输出 4路16位分辨率模拟电压输出信号或脉冲输出信号,可自由组合 4路四倍频增量编码器输入,作为各轴反馈信号输入 2路四倍频增量编码器输入,作为辅助编码器输入 通用模拟输入(可选件) 8路独立的12位±10V 模拟量输入 通用数字量输入/输出 光电隔离的16路通用数字输入和16路通用数字输出 专用数字量输入/输出 光电隔离专用输入:每轴2路限位开关信号、1路原点信号及1路驱动器报警信号输入 光电隔离专用输出:每轴1路驱动器使能信号、1路驱动器复位信号 高速位置锁存 1路探针输入可同时锁存4轴位置、每轴1路原点锁存信号和1路Index锁存信号 接口形式 适合标准ISA,PC104总线 适合标准PCI总线 通过标准网络接口实现stand-alone (可选) 电话:13530305618 邮箱:RobotWong@126.com

网友I(2008-07-04):
谁有galil的资料,给兄弟发一份,谢谢了,刚刚接触,又没有资料,愁人呀
DMC 1520和ICM-1100/AMP-1140
QQ:17394370,EMail:jxlwg@163.com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