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两位三通” 与 “两位五通”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10-27):
我是一个工控的菜鸟。 请教各位工控好手们一个问题, 电磁的 “两位三通” 与 “两位五通” 有什么区别? 两者的应用场合有什么要求?谢谢了!

网友A:
23只改变气流的方向 25不但改变气流方向同时还对相对通路的另一路进行排气,一般用他直接控制两位子执行机的动作。

网友B:
二三是单路换向,二五是控制两套回路,要是液压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A:
补充; 23类似继电器的一对触点常开和常闭,三个孔根据需要随意连接

楼主(2004-11-27):
谢谢 e.ren 那2/5又怎么理解呢?

网友C:
“两位三通”大多数厂家都标为2/3;2/5同理。 对于只有一个进气孔(单作用)的气动执行机构只能使用2/3电磁阀。对于有两个进气孔(双作用)的气动执行机构就要用2/5。 2/5的电磁阀又根据其线圈的数量分为单控(1个线圈)和双控(2个线圈)。 具体细节可以随便招个电磁阀厂家要个样本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D(2009-02-05):
两位就是两个位置,就是能控制液压缸的几种位置,左、右。有三位的更多了一些功能,加上了停、快速泄压、快速加压等

几通,就是说有几个孔。

网友E:
多两个眼,多两个气孔!

网友F:
请往前翻,很久以前讨论过的问题

请叫我理工屌、

网友(2021-01-26):
两位的意思:电磁阀内线圈的状态有两种。你可以理解为继电器的状态,继电器线圈得电吸合状态(位置)发生改变之后,电流的流向会发生改变。以此类推,电磁阀的线圈得电之后,通过电磁阀的气流也会发生变化。

三通/五通的意思:可以直观地理解为电磁阀上有几个洞,每个洞都有不同的功能,至于具体时间哪些功能要看电磁阀的种类。

下图是:二位五通电磁阀工作原理图,其中1是气源,24是通往气缸的气路,35通向外界用来泄气。

希望可以帮助你理解各种类型电磁阀的作用。

网友G(2021-03-30):
二位三通和二位五通区别:

首先三通和五通的外观就有很大的区别。

顾名思义,3通就是3个开孔,五通就是5个开孔。

三通的功能只能单方向控制气路,那五通可以双向控制气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