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浮点运算求助

楼主(2004-10-27):
一把有包括浮点运算的指令写进plc,就出现编程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楼主:
具体如下面这样 LD M8000 EDIV K90 K60 D2 END 为什么一输入浮点运算指令PLC就出现编程错误??不解?不用浮点运算指令就不会。。。谢谢!!

网友A:
LD M8000 DEDIV K90 K60 D2 END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2007-07-13):
还用把K90与K60转换成浮点数,再进行浮点运算吗

网友:
浮点数是32位运算,所以要用DEDIV才对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D(2008-10-28):
浮点运算说穿了就是实数运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浮点运算说穿了就是实数运算

正解

网友F:
楼上的各位:FX2N不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G:
FX2N不支持浮点运算

网友H:
支持四楼所说的

?

网友:
2N不支持浮点运算,3U支持

网友I(2011-01-21):
常数不可以用浮点运算,先变换成浮点行式。再用DEDIV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J:
支持浮点数运算,但不能直接写浮点数。

网友K(2011-05-25):
M8000 EDIV K90 K60 D2 这条指令是把常数90除以60,商的整数部分放在D2中,余数放在D3中,那么在调用D2中的数据进行其他运算时,是否只调用整数部分,D3中的数据增么使用?请各位大侠指明,有实例最好。

网友L:
不对

你90 60 都是十进制数 肯定出错。你要先把90 60分别转换为2进制,再进行计算。

90可换为  mov k90 d10   mov k0 d11  EBIN D10 D20

60可换为mov k60 d30   mov k0 d31  EBIN D30 D40   这时候你再用EDIV D20 D40 D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