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sd

楼主(2004-10-27):
请问哪位有gsd文件的编辑器及其使用说明? lcb631@sina.com.cn 多谢!!

网友A:
用记事本打开

网友B(2004-11-26):
可以联系我,好象网上也有

网友C(2006-07-12):
  大家好,我非常想瞻仰瞻仰devicenet规范,请哪位好心人赐给我一份吧。我用PRUFIBUS DP,PA协议及源代码交换,LJE512@126.COM

网友D(2007-08-16):
请高手讲一下GSD文件的使用啊。谢谢

网友D:
或者传一些相关资料啊。

网友E:
我上传了一个编辑器,在自助资料库里
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6969

网友F(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G(2009-03-17):
刚碰到GSD文件,还有GSE文件。

学习!

网友H:
用计事本写就好了,我写过的。

网友I:
使用西门子的Profibus总线进行系统配置时,在总线上添加第三方设备时软件就会提示导入相应的GSD文件,软件会根据导入的GSD文件识别所添加的设备的信息,控制系统运行时就会读写第三方设备。简单的说GSD文件相当于某一设备的电子钥匙,没有它在总线的设备就不受控制。AB的DeviceNet总线则要求的是EDS文件,和GSD文件作用类似。像这一类文件一般都是要找厂家索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