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4-10-27):
各位好: 原有一个负一到八bar 的压力传感器,后来把PLC的程序换成了负一到二bar的程序,人机上不能正常的显示压力值了,PLC老报警.而替换程序的原因是因为用原有的压力传感器也没有显示.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谢谢了!!!!!

网友A:
查一下压力传感器上的型号规格,再正确设置量程范围!

楼主:
谢谢了! 我还得再查一下.因为我装了一个电位器,压力能显示.只是不能动态的正确显示.先凑合着用一下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