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对莫迪康浮点数的读取

楼主(2004-10-27):
急求教: 组态王和莫迪康的数据字典里虽然有8dddd、9dddd为FLOAT和LONG的寄存器,但莫迪康的功能码只有%M、%MW两种,请问如何将莫迪康的%MF传到组态王上?急需,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查看一下组态王IO驱动帮助中关于莫迪康PLC通讯的文档,你可以从中得到答案。

楼主:
我就是看的组态王的硬件帮助,还有莫迪康的软件手册,查到的就是我上面的描述。大哥能否指点一下?

楼主:
哪位大哥帮一下忙嘛,急用!!!拜托了!

网友B:
你用的是莫迪康PLC的哪个系列?MICRO还是TWIDO?

楼主:
我用的是Premium,TSX57系列PLC,这款PLC是怎么传送%MF的?

网友C:
我第一次用这个软件同松下PLC连接,不知道怎么让开物正常运做起来?就是说开物怎么设置之后才能采集到来自松下的数据?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D:
最近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PLC是TSX572623,上位组态王,%MF不知道如何传送,请高手多多指教,问了组态王的人半天也不知道说些啥子,E-mail:hhflyj@163.com 谢了

网友E:
打电话问组态王的技术支持,电话在网上查:http://www.kingview.com

网友F(2009-06-30):
1.新建变量用于调整浮点型字节顺序
SwapF 只写 BYTE I/O整型
在画面中设置为3
2新建变量用于读取%MF变量
例如读取%MF0
变量名:随意
变量类型:IO实数
寄存器:90001
数据类型:FLOAT
读写属性:读写
其他选项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重点是调整浮点型字节顺序,SwapF的值可以多试几个,一定有一个能显示对的

网友G:
用MODBUS RTU 通讯

网友H:
可以找组态王来解决一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