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新版本变频器不能兼容旧版本吗

楼主(2004-10-27):
我是搞电控维修的新手,遇到一难题,请众位老师指教.我厂原有的变频器因故损坏,[a-b公司的1336-f40,plc控制,串口通讯,内置适配器]新购变频器上机挂网后不能起动,检查外围设备状态正常,后来发觉新机版本是5.004,原机版本是3.001.难到是新版本不能兼容旧版本所造成的故障吗.如果是,该怎样处理呢,盼回音.

网友A:
原有的变频器和现在新购变频器的定软件不一样,更改PLC程序,适应现在的变频器,应该改动不必大,不复杂

楼主:
楼上老师说的很对,但我现在用的是大量的旧版本机型,是需要光改动新机型那?还是旧机型也需要重新组态,PLC应该怎样设置,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