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采样频率高于1000Hz怎么办?

楼主(2004-10-27):
我现在使用的是研华1711数据采集卡,调用它提供的库函数,用vb编写程序,采用软件触发方式设置采样周期时,利用vb的timer控件设置采样周期时,最小采样周期只能是1ms,而且实际系统也不能达到这个周期,我现在研究的数据采集系统中采样周期要严格达到1ms,同时要对采进的数据进行处理后以同样的周期输出,要怎么办?

网友A:
可以用内部触发方式,可以精确到1ms,研华提供的例程里面有,如adint或者madint等,你看看里面的帮助说明就可以了! 顺便问一下,你买的研华1711的一整套多少钱啊

楼主:
我看了它的例程,是中断方式的,只是针对模拟量的输入啊, 我要实现的系统是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同样的采样频率,它的中断方式只能是模拟量输入,怎么把采进的数据进行处理后马上输出阿 我们花了3000

网友B(2008-06-19):
参考一下我们的解决方案
www.telbridge.com
0755-27832701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
输出好像没办法实现中断高速输出,我咨询过研华的工程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