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教带隔离的485至422转换器

楼主(2004-10-27):
请教哪里有带光电隔离的485至422的转换器,产品介绍网址。 谢绝推销。

网友A:
武汉波士 http://www.bosi.com.cn/

网友A:
485到422不用转换啊, 把RX+, TX+短接就是+; RX-, TX-短接就是-。

楼主:
如果把RX+, TX+短接,那么422的输出什么就会直接返回什么。

网友A:
说错了,是422到485是那样转换的 422使用4线RX+, RX-, TX+, TX- 485使用2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