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C调速器故障

楼主(2004-10-27):
我有一套591C调速器(设定电枢电压为450V),空载时运行正常,加上负载时转速就上不去了,最大只有10RPM,电枢电压也只有27V,速度给定加大也没有变化,敬请指点。

网友A:
你的电流限幅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
调试有问题啊

网友C:
参数设置不正确,还有拨码开关,反馈

网友B:
参数设置不对,仔细查下!

网友D:
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