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的抗干扰性能如何?

楼主(2004-10-28):
我们现开发一套设备,通讯线需要穿越干扰很严重的一个线槽(无法绕过),请问如果采用以太网是否会比rs-485抗干扰性能好一些?

网友A:
采用屏蔽双胶线,这样抗干扰会好些!另有良好的接地措施!

网友B:
使用我公司的双绞屏蔽钢带铠装型电缆,可以“穿越干扰很严重的一个线槽”,无须绕过!如果采用以太网,并不能降低干扰!只会增加系统复杂性和成本! 关于接地,钢带铠装层应两端接地;内屏蔽层应一端接地。如有三层屏蔽,则最内层屏蔽应浮空! 注意!电缆相临屏蔽层之间应彼此绝缘隔离。 详情请点击本网“RS485论坛”的“工业自动化系列综合电缆解决方案”。

网友C:
采用以太网,如果用光纤传输,还有什么干扰可言?并且现在光纤的价格很便宜,不足10元/米。

网友D:
可以用带光纤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楼主:
============================================================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系统原来用rs-485,单片机一侧未隔离,pc机一侧用光藕隔离,两端都用 TVS 保护,否则会烧RS485芯片(是不是很严重的干扰?)这种情况下,大约几百字节会出一次错误,有时一帧十几个字节会全部为0。我想问的是,如果改用以太网(屏蔽或非屏蔽的双绞线),会不会取得好效果? 如果用屏蔽双绞线,怎样接地? 光纤在现场施工比较麻烦,并且有几处几乎是直角,最后再考虑

网友B:
能来电话具体说明一下吗?13064880370

楼主:
以太网的双绞线与动力电(几十千瓦的电机)在同一线槽大约15米,希望有实际应用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E(2004-12-01):
如果通过交换机,跳线的时候在直通的基础上,把第三跟线和第五跟线跳一下。

网友F:
你装置是RS485的,要改成以太网,肯定要加网关(转换器)。 成本也未必就低。 我的建议是买一个RS485的隔离器,或者中继器。你说的烧485芯片,完全是因为485芯片无隔离引起的。即使是ABB的ACS600,因为没隔离,误码率比较低的传输距离(9600波特)也只有3米左右,再上去误码率奇高,也可能是输出功率就不够。

楼主:
winwun: 我们正重新开发系统,考虑的是新系统用什么方案,用485还是以太网好些? 另外,你说的隔离器用什么型号比较好?麻烦你推荐一款,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