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0-28):
75kw的多级离心风机配多大的变频器? 风机转速要求为3800,频率最高达到64HZ.

网友A:
你的风机要到64Hz,而普能电机是在50Hz工作,频率过高的话,轴承恐怕承受不了。 还有选型时,要看你的风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要大于风机的额定电流。

楼主:
轴承没有事,风机厂家要求风机转速要求为3800,频率最高达到64HZ.风机电流大概在143A左右。这种多级离心风机怎样选配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