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S数传电台调试方法

楼主(2004-10-28):
调试环境: PC 1台 SNAP-LCSX-PLUS 2台 MDS 2710A数传电台 2台 硬件连接: 1.使用MDS提供的25针<---->9针电缆,通过串口将PC和MDS连接 2.使用MDS提供的25针<---->9针电缆,通过串口将PCSX-PLUS和MDS连接 3.利用MDS配置软件配置MDS 2710A的串口为:9600,N,8,1 (波特率自定义,只要和控制器的配置一致就可) 4.利用MDS提供的电源模块,给MDS 2710A供电 调试关键: 在配置控制器时,必须配置成ASCII,因为MDS 2710A不能识别Binary格式的数据帧. 准备好上面的条件后,按正常的工作步骤将OPTO22系统和MDS 2710A上电后,就可以实现远程监控和下载、调试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