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75KW富士刚到的货爆拉好霉啊!

楼主(2004-10-28):
富士怎么有N(-)这个端子呢??真很能迷惑人啊!写不能接地!可不写不能接零!新手一接。。。。一生巨响,一团黑烟。。。。

网友A:
没看《广州通达变频器维修论坛》吗?(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00392): 我们发现经常有人在把三菱A240-5.5KW变频器换成A540-5.5KW时把A540-5.5KW“N”线接地!一送电变频器就发出巨响!变频器损坏严重!一方面是A540-5.5KW的“N”线与A240-5.5KW变频器的地线的位置相似!有的电工没看清楚就把地线接上去;有的电工则误认为“N”线就是地线!请三菱变频器用户小心接线 又有人把200KW变频器“N”线接地,送电后变频器发出巨响,空气开关也不动作,变频器炸黑了。烧了变频器才来这里看到上面的帖子。接线图在说明书里已很清楚,这样用户要负全责。如果自己不太熟悉变频器,可请代理商包安装调试。

网友B:
变频器接线前都要仔细阅读说明书. 富士变频器的N(-)端子(与P(+)端子对应),用于连接中间回路的直流电压,用于可选的制动单元的电源,或用于回馈单元.

网友C:
这个问题在任何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有详细说明的,是二百五才去接地或接零的,这次的教训是你或你单位掏腰包,厂家没有责任.....

网友D:
有谁可以修进口变频器?武汉地区最好!有兴趣联系:QQ:139086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