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odbus协议中的寄存器地址

楼主(2004-10-28):
要读取一组寄存器的数据,侦里面会先发起始寄存器的地址,和寄存器的数目,请问这个起始寄存器的地址是在内存中的真实地址还是我们可以任意给定的虚拟地址(就像编号一样)?

网友A(2005-01-19):
这取决于从站寄存器地址的定义。如abb变频器地址4001对应modbus的寄存器地址0

网友B(2005-05-09):
得看你下位机程序怎样响应上位机的查询帧了,你说的两种情况根据下位机程序的不同都可以实现,仅仅是一个地址映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