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川11KW变频器制动电阻选型?

楼主(2004-10-28):
求教安川11KW变频器制动电阻选型?该用多少瓦的电阻,阻值又该是多大??

网友A:
要看电压规格是多少。有专门的计算公式。

网友B:
400V的用1500KW、42-45欧。200V的用2500KW、10-12欧

网友C:
我们有你所需的制动电阻可以和我们联系01062811286

网友D:
TO:丁先生 能把那个专门的计算公式告诉我吗?

网友E:
安川变频器资料上你可以查到的。 不过我记得18KW以下的变频器我还没有加过制动电阻呢。 我公司为安川电机华南区特约经销商,另专业维修安川变频器,伺服电机,以及安川品牌的各类产品。   联系人:都生   TEL:020-33584619   MOBILE:13580544631

网友B:
TO:DZQ741103 你是否记性有误? 1.5KW的我还加过电阻. 计算公式是:一般负载功率W=电阻KW*0.1 电阻值R=700/电机KW

网友F:
如果是400V级616G5的机器,选用1只1000W/75欧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F:
对不起,应该是1000W/50欧的电阻。

网友G:
11KW的制动电阻选1KW,72欧姆的两个并联

网友H:
我们有各种型号的制动单元很回馈单元0755-25840979

网友I(2004-12-01):
应该选1560w,35欧

网友J:
DZQ9741103:你好! 材料已发给你,请回复

网友J:
丁毅: 信息已发给你,请回复。

网友K(2009-10-16):
请问 安川 变频器220kw 电机如何选择电阻 如果选用并联制动怎么安装

网友L(2014-12-07):
制动电阻功率2KW,阻值4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