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200H现象分析与解决

楼主(2004-10-28):
大家好: 望各位OMRON的爱好者们帮我分析一下。我现有一系统用了三个扩展板,每个扩展上十个槽全用。C200HW-PA204S, CPU42E 。 第一个扩展板:ID221 5块; OC224 4块;一个SP001。 第二个扩展板:OC225 10块。 第三个扩展板:ID501 10块。 在运行过程中只要是第二个扩展板的第三块模块有输出(哪怕是一个点),那么第二个扩展板的前5块模块就会有低亮度显示的现象(真正的输出点的亮度大于那些没有输出的点)。按说OMRON的PLC输出就是输出,没有输出就是没有输出,也就是说亮就是亮,要么完全不亮,但是以上的现象出现了,程序还在运行。请教各位帮忙分析原因以及如何去处理? 在这种状态下PLC工作会不会对系统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附注:OC225模块相互调换过,也就是说模块本身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可供大家参考的就是:前5块模块有低亮度的显示后真正的输出点两端电压变为DC20V(应为DC24V)。 谢谢指导和分析!QQ:9078309

网友A:
肯定是你的第二个扩展板的第三块模块的外围电路有问题,若没有,换底板

楼主:
谢谢于sun: 当时,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模块本身,结果我调换模块,不是那的事。其次,我就想到外部电路,然后把第三块模块的16个点的电路一一教线,测试,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就想到了底板的事。可是我现在人已经回公司了,不在现场了。可以说我是带着问题离开现场的。现在关键就是让系统运行着,我下个月过去再换或者说我根本就不换了,系统运行的靠靠性会打折扣吗?

网友A:
c200h系列我用的很多,如果你测有20v的话,影响不会太大,当然总归是不太好了呀,毕竟客户是我们的上帝嘛!有机会就把它换一下!一个完美的工程不是皆大欢喜吗?

楼主:
谢谢: 下个月我去上海调试的时候顺道,我就带个底板把它换了吧。如果说输出有DC20V没太大的事的话,那我就放心了。再次谢谢于sun。

网友B(2005-03-18):
你给输出点配的外置电源功率不够,如果你用PLC自带电源的话,他只提供0.8安培的总电流。你可以将该扳上所有输出点额定电流的总和算一下,然后再配一个比总电流大一点的电源。注意,不是指底板电源。

网友C:
10槽的扩展底板不能插特殊i/o,你一下子插了10块,能不出问题吗,你算一下底板电源电流,再合理分配你的i/o配置,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D:
哥们帮我提供omron的学习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E:
你的这种情况也可能干扰问题造成的,你的PLC周围有没有变频器或其它易产生干扰的设备正在运行中

网友F(2005-10-01):
cx-programme 2.0 cx-programme 3.0 cx-programme 4.0 cx-programme5.0 和PLC仿真软件,其它品牌PLC软件,各种手册请到www.jiangwenyi.com联系版主即可

网友G:
楼主你说的现象我也碰到过,不过我上次是外围电路的问题,是由于生产线切题造成的,没有大碍的

网友H:
如有条件 将PLC从柜内拆出,单独“干运行” 如情况依然,则问题在PLC 如无上述现象,则柜子接线不好或有问题

网友G:
楼上所说可以一试,至少可以分清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I:
我感觉是线路干扰。应该仔细查外围线路。

网友J:
没有听说10槽底板不可以插特殊模块,不然底板也太差了,只是模拟量和输出要隔离,还有伺服模块耗电量大,不要插得太多

网友K(2008-09-27):
SP001是干什么的

网友K:
请问11楼,SP001是个什么模块啊

网友L:
有时候现场就是这样的,有干扰也会这样的。

网友M:
SP001是OMORN的占空单元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