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增量性编码器要进行长距离(〉50米)传送怎么办?!

楼主(2004-10-28):
对于增量性编码器要进行长距离(〉50米)传送怎么办?

网友A:
用SERCOS光缆就OK了.

网友B:
在编码器上加一个脉冲放大器是唯一的办法。

网友C:
恩,1.你可以采用电路输出形式为PUSH-PULL式的编码器 2.也可以用长线输出(Line drive)形式的产品,但这类产品输出信号都含有A,B信号的反向信号,,如果你不用那么多信号的话,那你可以采用第一种。。视你的实际输出而顶!

网友D:
具体地说,可以采用HEDL5540等类似产品,自身带有长线驱动输出,分辨率最高达500线.具体资料可参见:http://www.bjxdh.com.cn/FAULHABER/ENCODER/PDF/HEDL5540.pdf

网友E:
我公司有现成的光电隔离板,专门解决此问题。 如需要请致电:010-8235795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