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增量性编码器要进行长距离(〉50米)传送怎么办?

楼主(2004-10-28):
对于增量性编码器要进行长距离(〉50米)传送怎么办?

网友A:
你可选用输出方式为“推拉互补”和“长线驱动”的编码器,理论上说“推拉互补”的传输距离是500米以下,而“长线驱动”的传输距离是1000米以下,其中“长线驱动”的我可以肯定,推拉互补的没实践过。

网友B(2009-04-24):
推拉互补,长线驱动 什么意思?????

网友C:
长线驱动的话,就是差分信号输出,,,

网友D:
推拉互补:负载在电源电压限值范围被任意开关,但输出不能并行连接

网友D:
方波的HTL信号为推拉互补,传输距离300米

TTL信号为长线驱动,一般传输距离150米

这个是理想距离,要考虑线路附近的干扰,本身的信号衰减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可选用输出方式为“推拉互补”和“长线驱动”的编码器,理论上说“推拉互补”的传输距离是500米以下,而“长线驱动”的传输距离是1000米以下,其中“长线驱动”的我可以肯定,推拉互补的没实践过。

1000米,中间加中继器了没?没加的话告诉我项目在哪,我倒是想参观参观。

网友F:
閣下會不會考慮用直線編碼器, 如光柵及磁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