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个有关OPC客户端与OPC服务器的通信协议问题

楼主(2004-10-28):
各位大虾,我是OPC的初学者,想问一下:OPC客户端和OPC服务器端位于不同PC上,两者之间进行数据的读写需不需要协议(比如DCOM协议等)?在开发OPC Client时需不需要考虑有关协议的内容?

网友A:
需要配置DCOM 根据OPC规范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冰狼:在开发OPC客户端的时候怎样进行DCOM的配置?如果是用自动化接口呢?谢谢!

网友A:
远程访问某 OPC SERVER步骤 一、在装有某OPC SERVER的机器上。DCOM配置如下 1. 运行服务器上的dcomcnfg程序,进行DCOM配置。 2. 进入DCOM的总体默认属性页面,将“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COM”打上勾,将默认身份级别改为“无”。 3. 进入DCOM的总体默认安全机制页面,确认默认访问权限和默认启动权限中的默认值无EveryOne, 如果不去掉EveryOne,应用服务器不能正常启动。 4.在常规页面中,双击你的应用服务器,打开你的应用服务器DCOM属性设置。 5.将常规页面中的身份验证级别改为“无”。 6.位置页面中选上“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7.将安全性页面设置中,均选择“使用自定义访问权限”,编辑每一个权限,将EveryOne加入用户列表中。 8.身份标识页面中,选择“交互式用户”。 注意NT的GUEST用户不能禁用。 二、在客户端机器上DCOM配置如下: 1后点”开始”->”运行”,输入”dcomcnfg”,然后回车,启动dcom配 置。 2. 常规页面中,双击你的应用服务器,打开你的应用服务器DCOM属性设置。 3. 将常规页面中的身份验证级别改为“无”。 4. 身份标识页面中,选择“交互式用户”。 5. 位置页面中,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进入DCOM的总体默认属性页面,将“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COM”打上勾,将默认身份级别改为“无”。 两端配置好后,客户端机器就可以访问远方机器的OPCSERVER了。

楼主:
没有调通! to冰狼:我所用的客户机和服务器是处于同一个局域网中的,按照你的做法设置了Dcom选项,没有通,显示:无法向注册表中写入项!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电话留下

楼主:
我的qq:6217266 e-mail:nuaa-cocomy@163.com 一直在线!谢谢!

网友B:
我也按你说的步骤做了,只启动了服务器端的程序,接下去的就没进行下去;还有客户端提示“打不到对象”,请高手指点。 e-mail:you-all@163.com

网友B:
有答案了吗?

网友C(2005-10-17):
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用IFIX通过OPC方式连接PLC,系统是XP 如何配置DCOM

网友C:
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用IFIX通过OPC方式连接PLC,系统是XP 如何配置DCOM EMAIL:WXXJ2003@YAHOO.COM.CN

网友D:
交互式用户和启动用户被禁了 ,为什么?

网友E(2005-11-20):
我用VB 遍写程序,通过OPC访问WINCC,如果访问本机的WINCC没问题,但是访问局域网里其他机器上的WINCC,提示  "实时错误:70,被拒绝的权限",是不是DCOM配置的事啊?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指点!

网友E:
我的机器现在没问题了,主要是DCOM配置的事,还有就是服务器上的guest用户一定要启用!

网友F(2006-04-28):
请问我这里不同版本的WIN2000,以及WIN2000和WINXP之间连接是总是不通,但是相同版本的WIN2000就可以,配置方法都一样,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