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能否使用压力传感器来计算流体的流量

楼主(2004-10-28):
能否使用压力传感器来计算流体的流量?

网友A:
不止可以测流量,而且可以测液位

网友B:
有压力,不一定就有流量.

网友A:
采用差压式变送器通过节流装置来测流量 但是有一定的盲区 关键要看自己的工艺要求 脱离工艺谈测量和控制都是不现实的

网友C:
金山-小海螺说的对!请参考

网友A:
用节流法测流量,节流装置就是一次仪表,压差变送器就是二次仪表 流体流量在系统设计的测量范围内,流量可以由此压差求的 流量与此压差开根号成正比 系数由工程给定,或通过工程设计手册差的,或可在DCS中或上位机中通过软件计算求的。总之这个是很常规的,算法确定,一点都不难

网友D:
个位大虾: 在下请教一个问题,测冲击力的传感器选用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网友B:
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

网友A:
压力变送器不等于差压变送器 差压变送器可以当压力变送器使用 压力变送器不能当差压变送器使用

网友E:
节流装置是一次仪表,压差变送器非二次仪表 一次仪表是物位变换以及变送的仪表.变送是将物位变换专变成工业标准信号,比如:4...20 mA. 二次仪表是用于信号采集,计算,显示,报界,打印等功能的仪表.

网友B:
能否使用压力传感器来计算流体的流量?→不止可以测流量,而且可以测液位.→ 采用差压式变送器通过节流装置来测流量.→ 压力变送器不等于差压变送器→能否使用压力传感器来计算流体的流量?

网友A:
回答仍然是可以,用压力变送器测流量需要用两个压力变送器,然后将测得的两个压力值相减就求到了差值,流体的流量与盖差值的平方根成正比,由此求的流体流量。如果用差压式变送器,测出值直接为此差值,不需再进行计算。有什么疑问可以提。

网友F:
我觉得不太可能,除非可以后设定某些参数,如工况补偿系数,流体得密度常数等等

网友A:
不管是用什么方法测的流量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具体采用什么的方法关键还是要看具体情况,节流法测流量仅仅是针对精度要求不高,流量比较大的情况的一种测量方法,特点就是比较简单便宜,易维护,大家知道不管用什么方法流量测量总有一定的盲区的,事实上:脱离了工艺谈控制和测量都是不现实的!

网友G:
差压测量比较经济,或者可以用在高温高压通常流量仪表不能使用的场合。所以差压测量流量,压力测量液位在许多工况是没有仪表可以替代的。

网友A:
楼上兄弟说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