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问怎么用串口控制继电器啊?

楼主(2004-10-28):
请问怎么用串口控制继电器啊?

网友A(2005-12-13):
还得要编程,分析串口数据。然后再变成命令,来控制

网友B:
选一个额定电压低于9V的继电器,接在RS232口的第4和5引脚,或者接在7和5引脚,串一个二级管.控制4或7引脚电压的变化.不过你得计算一下电流,别把串口烧了.

网友C:
接上相应的模块,rs232------数字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