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W变频器的介绍

楼主(2004-10-28):
小弟求助关于SEW变频器的有关资料和价位,恳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SEW有变频器吗?听得最多的是它的电机啊。

网友B:
如果能不用就不用SEW的为好,如有损坏,基本上是无法维修的,SEW配件基本无法找到,就算SEW给你,一个小膜块就敢要你5、6千,一台小SEW就要1万多。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仁兄,以前我也是听过他有减速机。据说他们在天津设厂了。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C(2007-01-26):
SEW有变频器   斯服系统   电机有很多的
但是SEW用的比较少   维修互换性不好    建议少用

网友C(2007-06-29):
你说的SEW变频器是什么型号啊
我有几个SEW变频器的资料  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D:
修过几台sew得变频器,很少大故障,感觉还是不错的,不过价格可能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