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使用力控3。6版的IO通讯问题。。。

楼主(2004-10-28):
我下载的力控的3。6版本,使用三菱FN2N PLC串口通讯,正常通讯后,使用10分钟后通讯就停止了,试了很多次,每次都是10分钟后就停止通讯了,如果是试用版的,有时间限制的话,这10分钟的时间也太短了,是不是IO通讯程序有其它的问题呀。 请力控回答。。。

网友A:
力控的驱动限制是3600秒,如果你想更长时间试用,请和三维力控销售部联系.

网友B:
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C(2005-01-05):
3.6通信不好,当设备挂的多时,IOServer通信正常,数据库开始正常,大概一分钟左右数据不更新了,通信显示故障,QQ:157002223陆

网友D:
为什么不找力控的技术支持看看呢 --- 通常是自己编的脚本有问题或操作错误。 不妨将工程发给他们检查一下。 010-51655318 010-821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