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控制方案的可行性

楼主(2004-10-28):
大家好. 我公司准备整改一条铝板清洗线,准备采用如下控制方案,请大家讨论其可行性. 在放卷我准备采用磁粉抱闸控制,调节控制电流保证一定的张力. 在运行速度采用变频器带动电机,用一个电位计输入控制电压,以调节运行主牵引电机速度,其余电机采用主电机的的输出作为后面牵引电机的输入,调整相关参数. 在收卷地方采用张力控制,用一个电位计调整电压作为收卷变频器的输入张力,现场张力计检测张力作为变频器的反馈输入,达到张力平衡. 这种张力反馈在控制模式中应该设定为什么控制方式??(闭环控制还是PID控制) 请问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或者有更好的方案,请大家指点.

楼主:
没有人知道?还是不愿意讨论?

网友A:
需要我帮助你设计吗?做过类似的系统比较多。

网友B:
方案可行,但要了解,变频器选用哪种,你的卷径变化大不大,速度高不高,精度要求如何? 变频器用于卷取,一般要采用闭环控制(速度编码器),当然,精度不高开环也可。 变频器有两种控制方式,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 速度方式时,控制的是速度,要求随卷径的增大角速度减小,保持线速度不变,张力恒定;实现方法有直接测量卷径的大小,通过运算来调节,也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张力回馈PID运算再与给定参考值叠加来调节输出频率,使线速度不变。 转矩控制方式时,此时变频器控制的是电机的力矩。要测量或计算卷径,与给定的张力相乘得出输出的力矩。 张力控制还考虑锥度补偿,磨擦力补偿等问题。 有些变频器已经有相应的特殊软件包,可直接用。本人也可以提供整套方案。

楼主:
谢谢,在放卷和牵引我已经测试,基本成功,由于铝板厚度规格要经常改变,所以收卷的直径比较难以考虑,收卷我采用TD3300作为收卷,张力传感器做反馈,请告诉需要注意事项,或者请TD3300高手指点. (0)13382529036将不胜感激.

楼主:
高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