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甲醇测量仪表选型

楼主(2004-10-28):
需要以下的相关测量参数的仪表,这些仪表都要输出标准信号到控制系统请各位高手指点,采用什么类型的仪表,若可以再推荐一些厂家: 1.甲醇罐的液位测量 2.甲醇流量调节阀 3.甲醇管道电动阀或电磁阀 4.甲醇通过蒸汽汽化室压力、温度 5.甲醇汽调节阀,电磁阀 请问上述需要采用哪些型号和类型的仪表

网友A:
江元自控: 0755-26718900 张工

网友B:
我是液位计厂家,做射频导纳,甲醇液位测量可以和我联系 13312118897 strongdragon@sohu.com

网友C(2006-11-03):
测co吗告知

网友D:
能满足你要求的厂家和产品太多太多
甲醇并非特殊的流体,通用的仪表传感器和调节阀都可以满足
具体类型和型号要根据你具体的要求
需要数据的

网友E:
选用时应重点考虑防爆问题。

网友F:
我们的控制器能满足您的要求,请看:www.greatelec.com

网友G:
如果你更加需要压力、液位、温度一体化联测的产品,请联系13240965406
杨杰中北京万群专业生产流量/液位/压力/温湿度的生产企业
www.bjwanq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