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4问题!

楼主(2004-10-28):
现在搭建一个简单的步进电机控制的框架,各方面都差不多了,但是所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发光二极管是NPN型的,即公共端接+5V,因为我用的Q0.0发出高频脉冲,输出电压为24V,因为某种原因,没有5V的直流电,即公共端没有+5V的电流,此时,我就串了几个电阻来让它达到5V电压,感觉这么做不合理,可能是因为电流过小等原因吧,再者,就是如果信号发生端,即如果PLC输出端是24V,厂家说可以串一个3K欧姆的电阻。 现在的情况是: 1.我没有DC5V的公共端,而随便串了几个电阻,取一个电阻的电位,可不可以(可能 考虑电流问题)? 2.在1基础上,我输入端串了一个3K欧姆的电阻,但是这是发现二极管两端脉冲信号发 生端和公共端为-12V左右,什么原因? 感谢相互交流!

网友A:
发光二极管没有什么NPN型,只是一个PN结而已, 24V转5V一般串2.2K的电阻就可,第二个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B:
西门子的S5-100能和通讯模块CP525一起使用吗?

网友C:
我觉得你再怎么做都不如买客5V开关电源方便!成本转嫁吗

网友D:
该问题实际上是共阳极驱动器如何与S7-200PLC连接的问题,请参考 http://www.startsh.com/products/QDQ/Others/ddzw/index.HTM#7

网友E:
如果你是用PLC的输出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的话,原理其实很简单,一般发光二极管的发光电流是10~15mA,所以你只要串一个电阻使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在10~15mA区间即可,在5V供电时该发光二极管应该也是串有电阻,计算时应该把该电阻计算在内。

楼主:
感谢各位同行的帮忙,经验还不够阿,还得学习!

网友F(2008-06-27):
输出可以用DC5V的电源,建议买个5V的开关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输出可以用DC5V的电源,建议买个5V的开关电源;

用5v电源能驱动吗?观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