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4-10-28):
现有两台250KW的交流电机,拟用一台软启动器启动完一台后电机转为工频运行,软启动器 再启动第二台电机,请问此方法有何利弊?电机停止时有无不利因素?

网友A:
利:用一台软启动器即可实现对电机的软启动,减少投资,减小冲击,对电网和变压器有利。

网友B:
这种方案是很好的,应用很广;250千瓦的软起动器进口的大约为3万,国产的18000左右.当然也得看是什么负载.

网友C(2008-07-02):
工业生产中,常常因“晃电”(由于雷击、短路或其他原因造成电网短时电压波动或短时断电的现象俗语称“晃电”)引起许多重要的低压电机停机,进而导致连续生产过程紊乱,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MRR-C 系列产品是为工业企业解决“晃电”不停机而专门研制的。 MRR-C 系列产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具有可靠性高、体积小、安装方便、接线简单等优点,可直接安装于现场低压开关柜内。

MRR-C 系列产品实时检测电网电压及电机的运行状态,当现场正在运行的电机因电网“晃电”而造成停机时,如电网电压在允许的时间内恢复正常,电机按预先设定的再起动时间起动因电网“晃电”造成停机的电机。如电网电压没有在允许的时间内恢复正常,则控制器闭锁程序,不再起动设备。现场如有多台电机需要分批再起动,只需将MRR-C设定不同再起动时间,就可以实现分批再起动。
MRR-C 系列产品可用于常规交流接触器控制的电机再起动、星-三角启动回路或降压启动回路的电机再起动、DW 等系列机械式开关控制的电机再起动及变频器或软启动器控制的电机再起动。
功能特点:

• 高精度定时,实现精确再起动
• 恢复电压值可以设定,实现安全再起动
• 电机累计运行时间统计功能
• 完善事件记录功能
• 实时显示电机运行状态及当前电压值
• RS-485通讯功能,实现遥控及网络化管理
• 通讯速率可以设定(4800、9600、19200)
• MODBUS协议
• 免维护、高可靠性、较强的抗干扰能力技术指标:
• “晃电”允许时间AF:0.1 ~ 999.9秒
• 主继电器再起动时间dA:0 ~ 25.5秒
• 辅助继电器再起动时间db:0 ~ 25.5秒
• 低电压设定值UF:65% ~ 90% Ue
• 恢复电压设定值UH:80% ~ 100% Ue
• 时间调整级差:0.1秒
• 电压调整级差:1V
• 电压检测精度:0.5%
• 累计运行时间HC范围:0 ~ 9999天
• 主继电器触点容量:10A/250VAC
• 辅助继电器触点容量:5A/240VAC、3A/30VDC
• 使用环境温度:-20oC ~ +60oC
• 储存环境温度:-55oC ~ +85oC

网友C:
武汉西电伟业

联系方式:027-50704452/50704318

传真:027-87265995

网友C(2008-11-28):
6ES7 407-0KA00-0AA0 6ES7 432-1HF00-0AB0 6ES7 972-0CB20-0XA0
6ES7 153-1AA03-0AB0 6ES7 131-4BD00-0AB0 6ES7 132-4HB00-0AB0
6ES7 134-4MB00-0AB0 6ES7 135-4MB00-0AB0 6ES7 138-4CA00-0AA0
6ES7 151-1AA03-0AB0 6ES7 193-4CA40-0AA0 6ES7 193-4CC20-0AA0
6ES7 132-4DD30-0AA0 6ES7 322-1BL00-0AA0 6ES7 400-1TA01-0AA0
6ES7 407-0DA00-0AA0 6ES7 414-2XG03-0AB0 6ES7 421-1BL01-0AA0
6ES7 422-1BL00-0AA0 6ES7 467-5FJ00-0AB0
6ES7 492-1AL00-0AA0 6ES7 953-8LL11-0AA0 6ES7 971-0BA00
6ES7 972-0AA01-0XA0 6ES7 972-0CA23-0XA0 6ES7 972-OBA50-0XA0
6ES7 431-1KF00-0AB0 6ES7 331-7PF00-0AB0 6ES7 321-7BH00-0AB0
6ES7 352-5AH10-0AE0 6ES7 414-2XK05-0AB0
6ES7 321-1BL00-0AA0 6GK 1502-3CA10 6GK7 443-1EX11-0XE0
6AV6831 1BH06 2AV0 6AV63811BS062AV0

现货供应 欢迎咨询

电话:027-50704452

传真:027-87265995

QQ:964779669

6ES7972-0AA01-0AA0
6ES7810-4CC08-0YA5 6AV66120AA112CA5 6AV6643-0DD01-1AX1
6ES7350-2AH00-0AE0 6ES7331-7KF02-0AB0
6ES7315-2AG10-0AB0 6ES7307-1KA01-0AA0
6ES7953-8LG11-0AA0
6ES7214-1BD23-0XB0 6ES7223-1PL22-0XA0
6ES7321-1BH02-0AA0 6ES7322-1HH00-0AA0
6ES5422-8MA11 6ES5095-8MA05
6ES5482-8MA13 6ES5420-4UA13
6ES5441-4UA13 6ES5465-4UA13
6ES5470-4UA12 6ES5314-3UA11
6ES5304-3YB11 6ES5312-5CA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