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模拟量编程

楼主(2004-10-28):
请教:S7-3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怎样编程(在梯形图中)

网友A:
用MOVE指令将指定的输入点(如PIW256)MOVE到MW里面,然后进行运算,将输出结果再用MOVE输出到输出点(如PIQ272).

网友:
谢谢你新沧海一笑

网友B(2009-02-22):
1楼的能不能给一个梯形图啊,这样更好理解,谢谢。

网友C(2010-01-07):
谁有关于模拟量的资料麻烦给我发一份,,谢谢       wang7162008@126.com    不胜感激

网友D:
将输入读入FC105,用FC105的输出值计算,将计算结果输出.

网友E:
请自己做功能块转换。

网友F:
从模拟输入的地址给FC105做成你的工程变量单位,然后就直接输出到你的模拟输出地址上即可。如果模拟输出要控制其他东西,比如调节阀,那你就在FC105做出来的工程变量经过你需要的计算后的结果发到FC106做输出的工程变量,一般调节阀的需要的变量是%。

如果你的输入模拟是温度的,你需要用调节阀去控制温度的话,你就把模拟输入的地址写到FC105,该模块上设置的工程变量就是你的最大量程值和最小量程值,FC105左边有3个线,第一个是你模拟量的地址写入的,第2个是最大量程值,下面一个是最小量程值,FC105右边有模拟输入变算来输出值,还有一个是读取错误输出的。然后你把FC105转换来的值写入PID,经过PID计算后的操作变量写入FC106,调节阀的开度都是以%表示的,所以FC106的工程单位就是:最大值是100,最小值是0。工程单位的写入都是浮点数格式的。

好象是这样的,希望我没记错。

网友F:
如果你的模拟值只是用于计算的话就用1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