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报表该如何做?有没有相应的控件?

楼主(2004-10-28):
现在要将报警数据做成报表,该如何做? 高手给一点提示?

网友A:
通过使用ALARM DB MANAGE可以把报警数据存储到SQL SERVER DATABASE,然后用VB\VC编写程序去访问这个数据库,从而实现报表!

网友B:
可在intouch 上嵌入水晶报表控件,来查询你要的SQL SERVER数据.

网友C:
老兄,能不能讲得清楚一些。我在INTOUCH中嵌入了水晶报表控件,但是就不能显示。你用的水晶报表是哪个版本的。是不是每个版本都会提供不同的控件。我的水晶报表的版本是9。0。还有就是嵌入了控件之后,要修改一些什么属性或添加什么事件才能成功显示。急盼回复。

网友D:
如何通过使用ALARM DB MANAGE可以把报警数据存储到SQL SERVER DATABASE,能不能说清楚些,谢谢

网友E(2004-12-29):
请问"水晶报表控件"是不是INTOUCH 自带的应用程序?在哪个目录下.该如何进行配置? 请直接MAIL: yxl10@sinomos.com

网友F:
对于水晶报表我偿试了好几次,看了很多的帮助,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能不能哪位仁兄说得清楚一点的, 发Email:tanxiaoyong2@sina.com

网友G(2005-12-18):
"水晶报表控件"哪里有啊?
 谢谢!

网友H(2006-03-19):
建议基于水晶报表得基础上自己开发一个控件,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I:
水晶报表设计器在正版的VB6第二张光盘上Ver 4.6
可用于ifix,(水晶报表Ver 8.0)

网友J:
通常推荐,histdata,Excel做报表

网友K:
请教楼上的周永良先生,请问如何用Excel做报表,需要在intouch里面嵌套什么其它的控件或是intouch本身自带了这个功能?具体怎么实现。拜谢!

网友L:
我也想知道,我是刚学习INTOUCH的,要生成这个报表,能不能一步步啊,需要什么?要哪找,怎么去作?多谢!!

网友M(2010-09-19):
引用 网友J:
关于通常推荐,histdata,Excel做报表

怎样用EXCEL做报表,并实现打印功能啊?

网友N(2010-11-11):
找了好久了,还是没有结果

网友O:
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学习

网友P:
有 三种做法

1、EXCEL

2、利用第三方报表工具  水晶  梦想之类的

3、数据存到数据库 利用VB或其它工具开发查询界面

网友P:
我昨天作了一个视频教程在网上 自己找找

网友Q(2011-01-11):
又是做报表,这个问题来来回回都讨论了好几年了。哎

网友Q:
另外,histdata只能导出历史曲线数据吧。报警数据能导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