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24

楼主(2004-10-28):
我用的S7-200 ,CPU224的,由于它输出只有10个,后来我加了扩展模块(相当于增加输出 口),但是当我程序编写如Q11.0、定义地址的增加时,发现增加的扩展模块不能输出,程 序编译是正确的。我想请问增加的数字扩展模块是不有什么地址上的严格要求。谢 谢!!!

网友A:
主机上的10个输出点应该为Q0.0-Q0.7,Q1.0-Q1.1;所以扩展的输出点应当从Q2.0开始!

网友B:
正如风的线条所说,地址是从Q2.0开始,同时你会发现Q1.2~Q1.7是无法寻址的空位,但可以当内部存储器使用(对于224而言I0.6~I0.7也是不可寻址的)。详细的I/O组太可以翻阅S7-200的硬件手册。

网友B:
刚才写错了输入点地址,应该是(I1.6~I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