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 616G5 变频器请教 急!

楼主(2004-10-28):
我有一台安川7。5KW的变频器整流桥烧坏了,不知道其型号,不知哪位可以告知其型号或者其耐压值,电流。 其次还有一贴片的三极管,它有两脚接24V的继电器两端,在电路板上的标号为D20,它是否是二极管,可用1N4148直接代换吗?先就此谢过!!!

网友A:
整流桥烧坏了可以用其他的代用,贴片的三极管也就是稳压二极管,,,参考参考....

网友B:
贴片为抑制线圈反峰电压的二极管,可用普通二极管代用,不会连这个也坏了吧!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请大家不要回贴了,谢谢!

网友C:
请教各位大师:安川616G3A45P5主控板上C59电容旁边有一块14脚的IC是什么型号?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