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PLC地址的修改

楼主(2004-10-28):
我在修改OMRON PLC(CQM1H-51)的地址时,在DM6648和DM6653中设置了相同的地址值1,并写入了PLC,但通讯联机时发现PLC的地址并没有改变,仍是默认值0,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设置需要改变?急盼答复!谢谢!!

网友A:
特殊 DM的修改是来设定一些PC参数,可以直接在软件(CX-P)的树状菜单里的PC设置里面完成,我好像记得DM6648应该是没有用到吧???DM6653是修改节点号,可直接在PLC网络类型的设置中修改

网友B(2005-10-21):
DM6600~DM6655,属于PLC SETUP ,ONLY READ 不可以修改的!

网友C:
应该是只读的

网友D: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