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芯片能实现多轴运动控制
数控牛犊:

楼主(2004-10-28):
求教:哪种芯片能实现多轴运动控制,并且这种芯片能实现对交直流电机的控制,PMD能否实现,还有别的芯片吗?

数控牛犊:

网友:
并且控制输出形式为±10V模拟量或数字脉冲;具有三维直线插补、二维圆弧插补功能以及力/轨迹混合适应控制功能。请高手指点!先谢过!

网友A:
很久有个广告帖,名字记不清了,是卖运动控制芯片的,好象叫南京顺康**。你自己找找看吧。 另外,您要的功能也太全了一点吧,真的能把这些功能集中在一个芯片上,这个片子应该也不会比控制卡便宜多少了,而且,性能如何也很难说

数控牛犊:

网友:
去南京顺康看过,好像也没有 啊,郁闷中。。。不知道中国还有没

网友A:
我也很怀疑您能否找到。如果找到了,能否在这里告诉在下一声?

数控牛犊:

网友:
要是用pmac的话有可能,但是选芯片,基本在国内是没什么希望了,不知道各位高手意见如何?

网友A:
您还是买电机控制卡吧,PMAC、GALIL等等,应该都能满足您的要求。

数控牛犊:

网友:
to南京顺康: pmd的能比MCX314贵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