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艾默生TD21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0-28):
艾默生TD2100变频器,横压供水系统,一拖二。当补水量大时,1#泵工频运行,2#泵变频控制正常。当补水量降下来时,2#泵逐渐停止运行,1#泵转为变频控制时系统出错。故障代码:E002 或E003。高手指教设定方法。

网友A:
将下限频率改为非0值

网友B:
是不是控制错了,当降水量降下来的时候,不是1号泵停止运行,而2号泵还是用变频控制吗?为什么要这样呢?

楼主:
谢谢 高手帮忙 我回去试试

网友C:
应该是先起先停,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C:
你可以拨打800服务台了解一下,艾默生好象有这个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