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SYSMAC C28P 编程问题

楼主(2004-10-28):
请高手指点:OMRON SYSMAC C28P PLC怎样编程,用何种电缆(连PC)和软件.谢谢!

网友A:
用C28P的专用编程器。

网友B:
如果你要用电脑连接编制程序,除了一根编程电缆线外(该线很便宜)还需要一块转接卡(但是该卡可能要1000多元),很不划算的。你不可以用CPM1*或CPM2*那就简单多了

网友C:
用专用编程器,编程电缆线可用,也可不用。编程用语句表输入 由于C 系列是早期产品,编程器可能不好找。

网友D(2005-05-04):
有没有欧姆龙SYSMAC C60P系列适配器,通讯电缆和编程软件。急购!wwangzongx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