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肯问题

楼主(2004-10-28):
我公司刚收到一三肯I系列变频器,开机出现0.00,很快跳到AL27,但参数可修改,机器也运行很正常,带负载没有问题,停电后,参数不记忆,仍然和原开机现象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也开什么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 呀....想修电脑板或换电脑板???????

楼主:
宁波的朋友,你说话很不客气哦,到这儿是交流的,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要虚心的

网友A:
对不起.....我想这问题十分简单......有把握就修修电脑板,具体修什么部位我先不说,让你再去检查检查好长长知识,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直接告诉你.... 最简单的办法是换电脑板,这样既省时省心无后故之忧也......我说的有不到之处请原谅........

网友B:
可能开关电源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