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2轴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4-10-28):
什么2轴运动控制卡好?

网友A:
这个问题,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你的要求啊!市场上有十几种卡,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应该说都好。而且,多数人大概只精通一种,最多两种控制卡,对于其它的卡,也就是道听途说而已,不会有深刻的了解,也就无从比较。 下面的回帖应该都是这样的格式吧: XXXXX卡可以满足您的要求,请和OOOO联系。

网友B:
是啊,高中低端要看自己的具体要求。 我们的XXXXX卡可以满足您的要求,请和OOOO联系。

网友C:
你和tophow是一回事吗?

网友D:
是差不多的,是个跟踪系统

网友C:
我知道是跟踪系统,你和tophow是一个项目还是不同的项目?tophow知道我的。

网友E:
正如大家所说, 控制卡也分高中低档产品。不同的控制系统根据需要采用不同档次的控制卡。控制卡有用‘单片机’实现的,也有用‘运动控制芯片’实现的,但通过‘DSP+FPGA’来实现的性能会更好,当然价格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所以,如何取舍就要看对系统性能指标的要求和手中米米的多少了,呵呵。

楼主:
编码器的信号可以直接接到运动控制卡的什么接口上?

网友A:
当然是接到编码器信号接口上。

楼主:
我的伺服控制系统是个主从跟随系统,主电机不是伺服电机,我们需要用轴编码器取电机的信号,从动系统是个伺服系统,要求从电机跟随主电机高速运转的同时(当然主电机速度会变化)要实现精确的位置跟踪,请问一定要用运动控制器吗?用什么的比较好?但是我知道运动控制器是控制多轴的,我的系统只有一个从轴需要控制,请高手指点

网友F:
主从跟随系统:要实现主从电机的位置和速度同步吗?考虑同步控制器是否能满足您的要求?相对于控制卡用同步控制器你就省事多了。推荐MKS BY-125,可以联络我010-82755785。

网友C:
首先要确定你的“精确位置跟踪”的精度是多少,如果不是很高,可以直接把主电机的编码其输出信号作为从伺服电机的信号输入即可,可以不用运动控制器;如果精度较高,考虑用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器一般都是多轴结构,也有控制一、二个轴的,毕竟你的系统有两路编码器输入(一路是伺服电机反馈,一路是主电机编码器),和一路控制信号输出,所以选择一个两轴的控制器比较好。

楼主:
to:钟秀斌 你说的“直接把主电机的编码其输出信号作为从伺服电机的信号输入即可,可以不用运动控制器”好像不能实现高速实时位置和速度的跟踪吧?

网友A:
用通用的控制卡来做,一般来说,从动轴理论上会滞后一个固定的周期。至少我曾经把一个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分别接在一个控制卡的两个编码器输入口上,当电机转起来以后,控制卡居然能检测出两轴的同步误差,而且转速越大,误差越大。 用专门的同步控制器做同样的测试,在控制器的工作频率范围内,没有误差。 上面的对比试验,不能说明控制器的控制能力有多好,但是说明控制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当然,我只用一种卡做过测试,也许其他的通用控制卡不存在这个“先天缺陷”,但是我相信,上面回帖的人没有做过测试,毕竟发变相广告贴的人,应该不是技术人员。

网友C:
to:我爱伺候服 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给个原因吗?

网友G:
to:我爱伺候服    你说的“直接把主电机的编码其输出信号作为从伺服电机的信号输入即可,可以不用运动控制器”好像不能实现高速实时位置和速度的跟踪吧? ---------------------------------------------- 为什么不可以?我就知道有种伺服可以!

网友D:
哪种伺服可以?

网友B:
把从轴设成位置模式编码器跟踪应该可以吧,暂且忽略电气特性。

网友H:
to真诚123456: ccbq说得很对,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德国的斯德博伺服: http://www.stoeber.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