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没有人知道AS-I模块的寻址

楼主(2004-10-29):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在西门子PLC编程时如何访问AS-I传感器/执行器模块的地址 例如:该AS-I传感器/执行器模块地址是10,有4个“IN”和4个“OUT”,请问在PLC编程时怎样访问这4个输入输出?也就是编程时4个输入和4个输出的地址是什么?

网友A(2006-06-08):
你应该去西门子的网站上下载有关CP343-2P之类的ASI模块好好的看看,那上面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B(2006-10-11):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as-i传感器/执行器

网友C(2008-01-13):
I1-M起始地址+5.4或DBXX.DBX起始地址+5.4
I4-M起始地址+5.7或DBXX.DBX起始地址+5.7
Q1-M起始地址+5.4或DBXX.DBX起始地址+5.4
Q4-M起始地址+5.7或DBXX.DBX起始地址+5.7

网友D(2008-03-24):
我目前就遇到此问题。很头痛。。。。。很讨厌的一个问题。。
能否有哪位高人告诉我除了手柄外还有什么方法来修改这些模块的地址。比如用什么软件能修改??

网友E:
在step7 HW configuration中可以组态,修改,而现场的AS-i元件需用专用手操器设地址

网友F(2009-09-05):
程序中即可修改,不过需要有地址号预置为0的模块

网友G(2019-07-3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