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KW与KVA的区别

楼主(2004-10-29):
本人最近购买两套UPS电源,我搞不明白KW和KVA有什么区别?有知情的说一下或告诉我那里有介绍这方面的知识的

网友A:
大概是这样KW=KVA*0.7,即说标称500KVA的UPS,实际上满载只能带350W左右

网友B:
就是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

楼主:
谢谢两位!能不能告诉我哪里有介绍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C:
找本电工学教科书应该讲的最清楚. KVA=U*I/1000, U和I应该是交流电压或电流的有效值(如果U,I都是正弦波) KW=U*I*cosA, U和I应该是交流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A是U超前或滞后I的角度

网友D:
其实SKINHEAD为单相时的算法. 如是三相就不一样了.

楼主:
谢谢各位,在高等课程《变压器》有专门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