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pmac的问题

楼主(2004-10-29):
各位好我还是找不清头绪,想请教一下pmac的问题。 用PMAC1-ISA控制机械手,原来的程序运行挺好,搬动了一次后,程序出了点小问题,我就把ptalkdt重新安装了一遍,结果什么反应都没了, 程序好像就不能向PMAC发送命令了,也不能读各关节的位置了.单关节的运动都不行.各关节位置也没有显示了. 很奇怪,PTALKDT自己带的演示程序可以控制单个关节的运动,不知道是否motion control里需要设置什么?IN PC BUS 里PORT ADDRESS自己就有缺省的数值0X210,而interrupt adr没有,但可以随意设,DPRAM也没有值,设了就出错,是不是每个pmac都应该用到dpram ? 能否给提点建议? 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也是在用PMAC1控制机械手,有兴趣我们交流一下 movemaster@sina.com

网友B:
1.先备份好以前的工作参数,把所有的驱动程序删除,然后重装驱动,避免软件上的问题。 2.注意你重新安装驱动之后,PID参数被设置成出厂值,如果你没有保存以前正常工作时的配置,那么很不幸,你只能重新设置正确的PID参数。 3.执行PEWIN32程序,给出在线命令。检查通讯是否正常。 4.先让各电机使能,给出开环的在线指令,如果电机不转,检查电源或者功率放大器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