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请教李老师

楼主(2004-10-29):
我有一台安川616G5,400V,7。5KW的变频器整流桥烧坏了,您知不知道其型号或者其耐压值,电流。 其次还有一贴片的三极管,它有两脚接24V的继电器两端,在电路板上的标号为D20,它是否是二极管,可用1N4148直接代换吗?很急,拜谢!

网友A:
型号是:DF30CA160(30A/1600V),D20应为D26,是快速二极管,1N4148耐压太低,不能用。

网友B:
可以用1N4148的代替的,

网友C:
大家好.请问谁对安川VS-616G5变频器了解,我厂的一台7.5KW变频器可能是参数调乱,说明书又丢了,我想把它恢复出厂值.再设为电位器调速,外部一个开关启停.各位能否告之该怎么操作,修改哪些参数? 不甚感激..

网友D:
说明书我在单位,安川变频修改很麻烦的,要密码什么的?如果需要明天打电话过来,我跟你讲。姓傅 0575-5109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