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谢谢回复

楼主(2004-10-29):
1,为什么有的子程序可以弹出面板,有的却不可以? 是不是有其他设计? 2,为什么有的程序运行时,它的循环快捷健消失了,怎么设计的? 3, labview程序中,同时放几个不相干程序时,它都会运行,但运行的先后是labview系统 随机的吗?还是可以设计的?

网友A(2005-01-08):
可以在vi属性中设置,给你推荐一本书《LabVIEW 7 Express 实用技术教程》到书店买一本,也可到互动出版网邮寄。里面讲的很好。可以QQ联系32526688注明labVIEW即可

网友B:
在FILE工具栏中,点击VI properties,在category中点击Windows appearance,点击custom,点击customize...,点击OK看里面的选项, 就有你1、2项所说的。对第三项,当然是可以有VI控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