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哪位高手可以提供给数显表的相关信息。

楼主(2004-10-29):
我打算用数显表显示变频器控制的三相异步电机的速度。我不了解其中原理,请诸位不惜赐教!

网友A:
是不是另用一个数显表?信号由变频器提供0-10V?

网友B:
我是用数字式电测表,接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端,是天汇智能仪表厂生产

楼主:
哦,是变频器提供信号0—10V,但有一个转换

楼主:
变频器不加滤波器或电抗器直接联入公网可以吗?(我只加了空气开关和熔断器)

网友C(2004-12-16):
变频器出来一个与频率成线性关系的模拟信号,通过用数显表去测量这个信号的大小就可间接测出变频器的频率,而变频器的频率又对应着三电机的转速,所以可以用简单的数显表来测电机转速。 深圳科立恒公司,专业做数显表。 http://www.szklh.com 0755-83975487-218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端输出信号为:0-10V,0-20mA ,4-20mA你可根据所选表来 选择信号,推荐使用电流信号。

网友D:
变频器输出信号为:0-10V,0-20mA,4-20mA.根据数显表选择信号类型,推荐使用电流信号。表可选北京汇邦XMT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