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如何配置

楼主(2004-10-29):
一个水站的项目,大概需要8个模拟输入16数字个输入、输出,CAN总线传输信号、485通讯,我该如何配置

网友A:
试试BECKHOFF的

网友B:
你可以采用我们的数字模块,成本很低,有AI,DI,AO,DO,通过RS485与上位机相联,提供通讯驱动协议和例程。上位机可以采用VB等高级语言,也可采用各种组态软件(OPC功能)。 建议你将详细需求发到xq-du@yeah.net,为你作完整的方案(甚至软件)。

网友B:
建议采用B&R 2003系统 配置方案:CP476 + IF321 + (AI354 * 2) + DM465 + BP703 说明:CP476:带电源模块的CPU,24VDC,12.5W供电,1个RS232,1个CAN接口,四个旋入式插槽; IF321:1个RS485/RS422接口,插在CP476旋入式插槽上; AI354:4路+/-10V模拟量输入,插在CP476旋入式插槽上; DM465:数字量混合模块,16路输入,16路晶体管输出; BP703:3槽底板; 详情请咨询贝加莱销售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