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如何用廉价简单的方法检测已经密封的啤酒易拉罐内的啤酒液位?

楼主(2004-10-29):
如何用廉价简单的方法检测已经密封的啤酒易拉罐内的啤酒液位?需要相对应的传感器。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计算质量然后计算出体积来检测,后学之背,请各位指教

网友B:
手摇,耳听。呵呵,开个玩笑,活跃气氛。 抛砖:同系列易拉罐,测一个全满的密封产品的质量,检测其它时与标准对比质量即可。

网友C(2006-02-10):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有不有人知道呢

网友C:
只要能测液位,价格都无所谓

网友D:
最方便的应该是测重量,误差应该也很小,因为罐体都是标准的,里面的啤酒也是一样的,

网友E:
同意三楼说法~!!!
还是称重最为合理~~~!!!!!!

网友F:
我也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G:
问题解决。“称重”是大家一致通过的解决方案,干杯!大家春节快乐!拜个晚年啦!!!!

网友H:
不知用机器视觉是否可行?我做过塑料瓶内的液位检测,没做过易拉罐的。
是否象江说的那样“价钱无所谓”?

网友I:
应该还是称重最简单,由于易拉罐体的质量和啤酒的密度变化微小,另外易拉罐的容积(其实是圆柱的底面积)基本相同。则可以在实验室中算出液位/(总质量-空易拉罐质量)=常数。这样在运行中就可以利用(测量重量-空易拉罐质量)*计算出的常数=液位。
如果灌装不同的液体则需要计算不同的常数。
另外还应该计算出临界质量,防止空瓶或者传感器故障。

网友C:
我本人也觉得称重比较好,但是很多易拉罐的都是用什么射线测的液位啊。比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啊什么的。

网友J:
楼上各位的意见是采用称重的办法,不知有没有考虑过现场的工艺呢?现场工艺要求是达不到的,1、速度问题2、逐个称重的话,需要稳定时间3、生产线不好改造
采用射线的办法是比较常用的,1、可以判断液位2、自动剔除3、速度非常快4、还可以检测出异物
这个帖子比较早了,大家讨论一下还是有意思的。

网友K:
打开看,不就可以啦!呵呵!

网友L:
哈,有道理,还是射线好,实用性强

网友M:
用超声波探测,能够解决问题!!!
本人做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C:
用超声波角度大了,恐怕不行吧??
易拉罐太小了。
用射线呢我一直没找到相应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