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涡街传感器与涡街变送器有何区别

楼主(2004-10-29):
求教一下涡街传感器与涡街变送器有何区别?可以互换吗?可以应用在什么场合?谢谢了!

网友A:
轮流量计的安装使用 要想充分发挥涡轮流量计的特点,在流量计的安装使用上还必须加以充分注意.下面概要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1)被测介质 涡轮流量计所测得的液体,一般是低粘度的(一般应小于15×l0-6m2/s)、低腐蚀性的液体.虽然目前已经有用于各种介质测量的涡轮流量计,但对高温、高粘度、强腐蚀介质的测量仍需仔细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当介质粘度v大于15×l0-6m2/s时,流量计的仪表系数必须进行实液标定,否则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汽-液两相流、气-固两相流、浓-固两相流均不能用涡轮流量计进行测量. (2)安装配管要求 流量计的安装情况对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影响很大. ①流速分布不均和管内二次流的存在是影响涡轮流量计测量准确度的重要因素.所以,涡轮流量计对上、下游直管段有—定要求.对于工业测量,一般要求上游20D,下游5D的直管长度.为消除二次流动,最好在上游端加装整流器.若上游端能保证有20D左右的直管段,并加装整流器,可使流量计的测量准确度达到标定时的准确度等级. ②涡轮流量计对流体的清洁度有较高要求,在流量计前须安装过滤器来保证流体的清洁.过滤器可采用漏斗型的,其本身清洁度,可测其两端的差压变化得到. ③为保证通过流量计的液体是单相的,即不能让空气或蒸气进入流量计,在流量计上游必要时应装消气器.对于易气化的液体,在流量计下游必须保证一定背压.该背压的大小可取最大流量下流量传感器压降的二倍加上最高温度下被测液体蒸气压的1.2倍.

楼主:
太湖浪子:太感谢你了!希望以后多多指教,这里我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