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模拟量

楼主(2004-10-29):
有用过OMRON CPM1A模拟量的吗?我想请教! 模拟量数值在2通道,我现在要把这个2通道的数,连加15次求平均值,怎么做?

网友A:
你可以到www.omronservice.com网站上去咨询,我去看过,挺不错的。

网友B:
将采样值入栈,然后再算平均值;CPM1A没有平均值指令,只能用浮点运算解决。